楼主(2012-10-05):
有两个部件A和B,平时趴在地上,需要的时候绕轴旋转、竖立起来。
它们的轴是互相不连接的,但是需要在同一条直线上(这个直线基本和地面平行)
地面是普通的水泥地面,谈不上特别平整。
安装的时候,肯定要反复调整两个轴的方向。
请问:有什么办法或者设备,能够提高安装效率呢?

网友A:
红外线水平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线水平仪。
它只能保证两个孔在同一平面吧?不等于“同一直线”

网友B:
激光对中仪。有点小贵,但是,对中精度很高。或者用土办法,两个千分表,一个水平测量一个垂直测量。也可以。但条件是必须要有水平的和垂直的基准参考面,否则也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对中仪。有点小贵,但是,对中精度很高。或者用土办法,两个千分表,一个水平测量一个垂直测量。也可以。但条件是必须要有水平的和垂直的基准参考面,否则也是不行的。
去淘宝看了一下,对中仪果然有点贵啊。
我在想另外办法,在一个轴承的正面盖个有孔的盖板、反面放个镜子,从另一个轴承向它发射激光。如果激光穿过盖板又沿原路返回,就说明对准了。
但是这个办法其实是以轴承的侧缘做基准面的,感觉不太可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去淘宝看了一下,对中仪果然有点贵啊。
我在想另外办法,在一个轴承的正面盖个有孔的盖板、反面放个镜子,从另一个轴承向它发射激光。如果激光穿过盖板又沿原路返回,就说明对准了。
但是这个办法其实是以轴承的侧缘做基准面的,感觉不太可靠。

这个方法很好。但是他一旦对正(激光柱穿过圆孔),只能保证他们在空间对正了。不能保证就是水平状态与垂直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红外线水平仪。
用两个红外线水平仪怎么样,一个在轴的下方或上方一个在轴的左或右侧组二维为空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两个红外线水平仪怎么样,一个在轴的下方或上方一个在轴的左或右侧组二维为空间
这个原理与两个千分表对中原理是一样的。总之,办法是很多的。要想方便,就是高档的,要廉价就得费点事。

网友D:
找一根软管装水管两头的水总是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