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安装中的问题

楼主(2012-10-05):
安装和运行时分别出现的两个问题, 该如何解决呢?请指点!

网友A:
不清楚你是否从光盘进行安装,该错误表明无法从现有媒介中复制Data1.Cab这个文件。

对于安装时发生的错误,如果不加解决,那么在运行时仍然有发生错误的可能。

因此,你应该首先检查你的文件是否存在错误,如果是光盘,那么应对光盘进行清洁。

虽然以下链接是针对于安装微软Office软件出现的ERROR1335错误,但是仍然可以在其他软件安装时发生ERROR1335时得到借鉴。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314810

网友B:
文件坏了。

网友C:
可以尝试一下重装系统(XP),装好后,先装PLC软件,再装其它软件。

网友D:
西门子的软件安装顺序应该是什么样的?

楼主:
谢谢您了
我是用安装文件安装的,也试了解决office问题的一个方法,还是没能成功,
在网上下载的,也许文件缺少了吧。
无解啊

楼主:
谢谢您了
应该不是系统的问题吧,step7 v5.4、 wincc 6.2 都正常安装上了
系统是从微软官网上下载的原版制成的启动盘安装的

楼主:
应该先安装step7  然后安装wincc、wincc flexible 、SIMATIC NET等吧,主要是先安装step7(300/400软件)吧,其余的一些后装软件会与其自动建立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