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6):
在位置环开环的情况下,如何实现电机快速停止?
没有关于位置的反馈信息,只有速度环检测,电机会很快的停止吗?

楼主:
通过算法控制可以实现停止,如果想实现从高速到停止中间的时间非常短,就非常困难,往往电机会过冲,比较难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位置环开环的情况下,如何实现电机快速停止?
没有关于位置的反馈信息,只有速度环检测,电机会很快的停止吗?
如果只是为了快停,当然可以了。就是启动急刹功能即可。

网友B:
位置开环影响的只是定位精度,与快速停止没有关系

网友C:
要看楼主是用的什么电机。一般急刹的话电机瞬间电流非常大,处理不好就烧东西

网友D(2012-12-23):
西门子S120控制伺服电机快速停车,用starter该如何设置?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