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6):
万用表测绝缘电阻,多大绝缘才是好的。

网友A:
指针的判断要比数字的可靠,一般万用表量出来是坏的,通常就是坏的,至于量出来是好的就不一定是好的.低成本下要可靠判断电机好坏,还是兆欧表结合电桥测量可靠性要高的多了,万用表只能大致判断下.不过要是万用表量出来是坏的,那通常还是很靠谱的.

网友B:
如楼上所说,没有兆欧表功能的万用表,测绝缘只能是辅助措施;
测绝缘需要使用相应电压等级的兆欧表。

网友C:
测绝缘电阻需要使用相应电压等级的摇表(兆欧表)。

网友D:
楼上的几位老师所言极是!

网友E:
    通常认为对地绝缘在0.5兆欧以上就可以,但万用表量出的数据可能不准

网友F:
绝缘越大越好,但万用表的电压低不能用0.5M来衡量

网友G:
用万用表测量一般都是1兆欧以上才算良好,如果偏低就证明绝缘不好

网友H:
用万用表测绝缘电阻,其内部提供的测试电压太低了,只要被测对象有电阻,就说明其绝缘已经完蛋了。还是用专用的绝缘测试仪表比较靠谱。起码要耐压500V以上的绝缘测试电压,才能测得真实一些。

网友I:
呵呵;一个摇表没有多少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呵呵;一个摇表没有多少钱的;
 不是钱的问题,通常摇表是不带在身边的。如果万用表就能解决,可以少跑点冤枉路了。

网友J:
看你测啥了,手持电动工具对地绝缘电阻为(一二三类分别不小于2 MΩ,7 MΩ,1 MΩ)
三相四芯电缆绝缘电阻不小于0.5MΩ
钢管布线内导线的绝缘电阻不小于0.23MΩ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绝缘电阻不小于0.5MΩ

网友K:
测量绝缘还是用兆欧表吧,你万用表施加电压太低测量出来的绝缘值不可信,但如果万用表测量绝缘时,发现是短路了,那就证明彻底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