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6):
众位前辈,现在房子装修都是地上铺PVC管,墙面走竖槽放PVC管,进行走线,这样导线寿命更长,也更安全,也方便以后维修更换导线。有的家庭经济困难,心里不是不知道走PVC管更好,可问题是人家手头钱少,而且以前老房装修都是这样装修(我现在住的房十年前装修时就是直接铺的护套线)。所以仍然是采用以前装修的方法,在墙面凿出浅槽将导线直接埋入墙内。如果手头宽裕点的就铺的是护套线,如果手头紧的就直接铺多股线。
 前几天我听一人讲他在别人家就是直接铺的多股线,但是他将线套上了电机内套引线用的那种塑料绝缘软套管(一米多一根的那种,好像应当叫黄蜡管吧)在埋入墙内,我一听,觉得想法好,这样在塑铜线外套上了塑料软管后,多少起到一点保护,避免了水泥直接盖在了导线上。而且套管内还会有一定的空间利于散热。我认为可行,不知众位前辈如何认为!

网友A:
基本上都是用PVC管,只有墙顶不好打深槽的用图片中的软套管

网友B:
图中的是黄腊管,建筑用软管应该是波纹管

网友C:
以前有段时间,允许护套线直接埋墙敷设,但后来不采用了;
波纹管也见普遍用过一段时间(可能是局部地区)。

网友D:
黄蜡管只是多一层保护,因容易受外力挤压,也不能换线,还是用PVC吧。

网友E:
   现在装修也有很多使用腊管的,但最好还是用PVC

网友F:
建议使用PVC管材,以后也好更换。房子都买起了,还差几根塑料管了。

网友G:
还是PVC吧。。。不差那点钱(线比PVC管子贵多了吧,25的管子或者16的管子 一根4米才多少钱?

楼主:
 直接暗敷的话施工方便自已可以动手出槽,请熟人来布下线,自已盖上水泥。节省的不仅是材料,还有人工费。所以我们这以前的老房子基本上都是这样布线
 地上铺PVC管就还要铺地板或木板,有的人家是先有了钱自家建起了房,却只能放在那等几年存了钱再装修。因此每见到人家这样装修,也只能是表示理解。

网友A:
装修房子,水电改造是最赚钱的,稍微改下就几千块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建议使用PVC管材,以后也好更换。房子都买起了,还差几根塑料管了。

我觉得应该不是钱的问题,主要是在转角时用黄蜡管方便

网友H:
黄蜡管有的地方还是要用到,地面和墙都是可以用PVC管,但水尼柱和天面就不讲了,不做天花,放线就用黄蜡管,天面你不可能开好大的槽,你打一条水尼的PVC管槽,不好打,不能打多,只能用黄蜡管。但住在楼顶就不太好,楼顶温度高。

网友I:
直埋我感觉还不如走明线方便。现在有一种很小的线槽,放两根线,在墙角走,也非常漂亮。

网友J:
建议不要用,不差这几百元,其他地方不要浪费,就可以节约下来了

网友K:
这要看墙壁情况砖墙多开槽放PVC管 如果建房时预压有管墙壁又是水泥浇筑用你这种方法只把粉刷层刮掉就行开槽开不动或则房屋安全方面不允许开槽但又要改线

网友L:
必须用PVC管,否则,以后很麻烦。我们家上一次装修,在安装吊顶式时,不小心打到了墙内暗埋的电线,而且短路了,电闸也跳了,幸亏暗埋了PVC管,电工几下就抽出了里面的电线,换了新电线,一切OK。另外,家里装修暗敷电线时,一定要分色,火线是红色,零线是蓝色,保护线是黄+绿(或者绿色),否则,以后维修会很麻烦,现在有些装修电工,要么不懂,要么图快,懒省事,毛糙,不愿意分色埋线,你一定要纠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