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6):
今年3月份我司对3台150KW循环水泵进行了变频节能改造出现了以下问题,请各位大侠指点:

1: 节能改造后电机出现电机轴承定期损坏,轴承表面出现明显打火痕迹,轴承间隙明显过大,电机噪音明显增大.

2: 电线出现过热现象,类是涡流情形.

3: 开关柜补偿电容出现明显过热,其中一组已经出现了过热漏油.

以上请高手指点联系我.yuqiufaxm@qq.com

网友A:
很明显,这是高次谐波引起的,不妨在变频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加装滤波器,在电容补偿柜加装铁芯电抗器,看看能不能消除以上现象吧。至于轴承损坏,这是因为调压后加入高频率形成共模电流,当共模电流不能快速返回变频器的情况下,将会在电机附近形成一个很大的电容回路,通过电机外壳泄放出去。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依然是安装输入输出滤波器,也可以将电机电缆更换成带有屏蔽层的电缆,将屏蔽层可靠接地。以上见解仅仅是本人对变频器的一知半解,希望得到这个各位专家的指教!

网友B:
想不到变频器还能出现这个的问题 不过 一般设备上 我只玩过几个KW的变频器 呵呵

网友C:
问题挺典型的。问题一就是轴电流引起的;问题二三,谐波很大。变频器与电机距离远吗?当然这些不排除电机的绝缘问题和电缆线太长问题。

网友D:
电机绝缘等级?

网友E:
工作情况是如何?高频还是低频?高频的话是多少?加减速是否有设置?载波频率设置多少?

建议先检查一下参数,看看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F:
问题提的挺好,希望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G:
这是高次谐波引起的,加装滤波器!!!

网友H:
1、电机轴承定期损坏可能是运行频率太高的原因,电机噪音明显增大这跟变频器的载波频率有关,可以把载波稍微调高一点
2、电线出现过热现象,因为谐波的存在,电缆的容量会降低,因此要么加大电缆的容量,要么加滤波器
3、 开关柜补偿电容出现明显过热,因为变频器输入整流产生的谐波和逆变产生谐波的损害造成的
综上所述,建议楼主最好安装安装输入输出滤波器

网友I:
出现这么多一连串的问题,明显就不是节能改造嘛

网友J:
建议楼主最好安装安装输入输出滤波器
学习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出现这么多一连串的问题,明显就不是节能改造嘛

出现的这样的问题,是由于一些问题没考虑周全,但节能这是不争的事实。改革肯定出乱子,但要看看达到的效果是否有利于我们,如果利大于弊,那还是值得提倡的,肯定的

楼主:
让各位大侠就等了,不好意思!!

1:轴承打火烧伤部位在钢珠上非常明显,轴承出现问题后噪音非常大,非常明显,换上新轴承后噪音完全正常.

2:电缆过热是这样还是之前采用的电缆没有变化,而且电缆的连接检查过没有问题.

3:电容补偿柜是新增的,内部配置是正常配置.电抗器在改造时就已经有了,我怀疑是电抗器与电容器同步了造成电缆电流过大,电容器负荷过大造成电容损坏.

我个人也怀疑是谐波的问题,在电机上把原有的接地线增大,轴承损坏已相对好转.

以上请各位大侠多指点.

网友C:
这种情况,还是在变频器的输出想想办法,把过高的谐波降下来,仅仅是屏蔽还不能有根本的好转。应该是在变频器的输出滤波做做工作。

网友K:
加装输入输出电抗器,直流侧也加装电抗器。加速及减速时间调长一些,可缓解轴承使用率

网友C:
感觉这个系统,要么是变频器与电机的距离太远,要么是变频器的控制特性不好,导致输出电压或电流的谐波太高了。另外安装布线或有问题。

网友L:
没说电机是高压电机还是普通电机?转速?电容漏油应该是谐波引起过压

网友M:
把电机轴接地

网友M:
尽量提高变频器的 载波频率

网友N:
路过,又长见识了。

网友O:
 我用的都是小功率电机,原来大功率电机变频还有那样的事!学习了!

网友P:
小功率电机,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吧,我公司有两台11KW增压泵准备改成变频器控制。

网友H:
引用 网友P:
小功率电机,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吧,我公司有两台11KW增压泵准备改成变频器控制。
小机器出现这样的几率比较小,但是配线也是需要注意的

网友Q:
表示佩服

网友Q:
请问 载波频率干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