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6):
电缆DJYVRP300/500 1*2*1.5与kvvp 2*1.5两种电缆有什么区别,可互换吗?

网友A:
DJ 计算机屏蔽线    KVVP带屏蔽控制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J 计算机屏蔽线    KVVP带屏蔽控制电缆
两者有什么区别,在什么情况下可互换

网友B:
没有互换性 性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