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6):
为什么我的西门子PLC的类型226XM,CPU版本1.22使用MODBUS指令库的时候,说该CPU不支持是真的吗?

网友A:
226XM是加强型,程序区是226的二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6XM是加强型,程序区是226的二倍;
我问的是支不支持MODBUS RTU指令库。。。。。。

网友B(2012-12-19):
提示不支持应该就是不支持 我有个01.02的版本也提示不支持,版本太老了,只能换plc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的西门子PLC的类型226XM,CPU版本1.22使用MODBUS指令库的时候,说该CPU不支持是真的吗?
西门子PLC的MODBUS RTU指令库也是用自由口编写的,自己花点功夫做一个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