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向咸老师求助

楼主(2012-10-06):
今天公司有一台爱默生EV1000变频器坏了,故障现象是开机无显示,(后来发现是因为机箱上方的空调漏水进入机箱,水又流进变频器导致电源块炸了。)拆开主板检查发现电源振荡块2844炸了,旁边一贴片电阻5.1K开路,另有一电容100uf/35V电容无容量,因为生产比较急,当时就换了这三个元件上电,2844又炸了,一下就懵了,刚好我上电时啪地炸声给经理看到。给经理一顿臭骂,委屈地闷了一个下午,不敢再接着修下去了。下班回来坐在这里想了想,骂了就骂了,但工作还是要做下去,求咸老师指点一下。在此谢过!

网友A:
因为上网不便,和该贴未发在变频器维修论坛的原因,未能及时回复,请见谅。
上电后,应该进行进细致一点的检查,如稳压支路是否正常,必要时可用单独为振荡芯片上电的方法,检验其基本正常后,再上电,具体请参阅已发博文《振荡芯片的上电检修》一文。另外,也可以采用在振荡管供电回路串接1A熔断器的方法,能避免上电试机中开关管的振荡芯片的再次炸裂。
这也说明,检修是个细致活,有时急不得,所谓欲速则不达,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彻底排除故障隐患后,再上电试机最为稳妥。

网友B:
帮您转移到变频器维修论坛。

网友C:
维修是要一步一步来的,你得情况,应该把电源板拆下来单独维修,修好后,经测试无异常,在检查驱动和模块,都好事,拼装,检查试机,总之过程很麻烦的,细心才行

楼主:
谢谢咸老师及楼上师傅们的指点,这个变频器还在仓库躺着,等我星期六日再拿出来修,谢谢!

网友D:
跟帖问咸老师一个问题,在修理超过30kw 的机器的时候是不是都需要检测一下驱动电路的带负荷的能力啊,上次我就是没检测,带一个60w 的小电机可以,但是带负载的55kw 电机就跳过流故障,导致更换的模块又坏了,是我自己怀疑是驱动电路的驱动能力下降导致,故障是这样的,就是启动停止吧,一半时间可以启动起来,一半时间跳oc故障,刚启动就跳oc。来回启动停止20个回合最后就烧了换的模块。

网友A:
是的,应该检测驱动电路的电流/功率输出能力。用等于栅极电阻阻值的电阻和直流电流档串联,测试驱动电路的输出电流值,对六路进行对比,在起动信号投入时,若某路电流值偏小,该驱动电路即存在故障。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的,应该检测驱动电路的电流/功率输出能力。用等于栅极电阻阻值的电阻和直流电流档串联,测试驱动电路的输出电流值,对六路进行对比,在起动信号投入时,若某路电流值偏小,该驱动电路即存在故障。

偏差值应该控制在百分几呢

网友F:
这个电源就是难修,反正对于我是这样

网友G:
跟帖
请问咸老师,一台日立的SJ200变频器启动时报E23们阵列通讯故障,说是故障在CPU与门阵列IC上,有个UPD65880041,这是门阵列IC么?我应该怎么着手处理啊?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