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高手为什么LP-100G变频器上臂三个A3120驱动光耦没有截止电压?

楼主(2012-10-07):
LP-100G变频器上臂三个A3120驱动光耦没有截止电压。运行时有正常的脉冲
另三个A316J光耦截止电压正常,可正常启动,我怕上电机后运行一段炸模块。请问高手这是不是正常,谢谢!

网友A:
没有截止电压,你看看供电的负压是怎么来的,是不是供电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B:
A3120旁边只有一个电容,没负压是正常的,其实没人告诉你负压是必须的。但它有泄放回路,如图中的二极管D20 D23 D24

网友C:
测一下U20看正常不

楼主:
谢谢高手们的解释!

楼主:
U20我也换了,就是上臂的三个A3120没有负压,而下臂的A316J负压正常。现在变频器的输出三相电压正常。就是搞不懂为什么上臂的A3120没有负压。

网友D:
同意二楼说法,IPM 6路一路也没有负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