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7):
各位师傅,大家好。我是做船舶电气的。现在我们给造船厂的压力传感器老是损坏。主要是用在船舶的主机上面的,震动较大。牌子是上海天沐的。跟厂家打过电话说一般的震动没关系的。电压24伏。4-20MA输出。大家能不能出出主意。怎么避免。或推荐个性价比不错的牌子。谢谢了

网友A:
这个要看是个什么样的坏法哦!

网友B:
你使用的环境是如何,温度及有无瞬间冲击超出传感器最大承受范围?

网友C:
肯定和振动有关系

网友D:
在船上会不会与湿度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是个什么样的坏法哦!
。首先谢谢大家。坏了之后,压力表(我们用的是恒河指针式压力表)无显示。有的是指针无规律乱摆动。湿度是有的。但是该传感器是全密封的。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E:
给厂家提抗振动要求。长期振动下会出现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的。

网友F:
这个问题我来解决:
瞬间冲击超出传感器最大承受范围,安装压力表和变送器要在管道和传感器之间加缓冲管

网友G:
瞬间冲击超出传感器最大承受范围,安装压力表和变送器要在管道和传感器之间加缓冲管,我也学习了!

网友H:
安装压力表和变送器要在管道和传感器之间加缓冲管,我也学习了!要不就做个支架

网友I:
压力传感器
用数显表吧配这个压力传感器
QQ9728378125

网友I:
压力传感器,水压传感器,气压传感器,液位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称重传感器
http://cqmpuliang.cn.gongchang.com
http://www.hi1718.com/company/100782/
http://www.sensor-sensor.com

楼主:
谢谢大家。现在根据大家的意见。加了缓冲管。并引到振动小的地方。如果再不行就建议老板购买大家推荐的牌子了。谢谢大家。

网友J:
原来还要加缓冲管啊

网友K:
应该仔细检查一下电源!

网友L:
EJA的表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