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达变频器维修

楼主(2012-10-07):
单位有一批中达VFD-M  0.75KW变频器,处于停机状态但已经通电,由于供电电网电压突然升高,造成变频器模块及部分电容、压敏电阻等元件炸坏。本人更换了以上损坏的元件,上电后又发生模块内部损坏,以至于重新更换了模块而不敢贸然上电试机。请问遇到这样损坏的变频器,应该还要检查其它的哪些元件?更换后如何测试后上电而不再损坏模块?请高手指教一下啊!

网友A:
最好在上模块之前能够做一下单板测试

网友B:
你这种情况很危险啦,模块为什么会坏呢?考虑了没?显然驱动电路的问题你没有排查到,你不装模块先测试下驱动电路 看动静态电压是否平衡,再装模块。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帮你做维修吧,呵呵

楼主:
谢谢您的回贴!这几个变频器都是过压后将模块、电容或压敏电阻烧坏的,拆下模块发现整流部分烧黑了,以为换好新的元件就ok了。如果你们维修这个VFD007M21A的变频器要多少钱啊?我已经买了几个模块。如果有意可以给我打电话联系,我的电话13899109718,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