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7):
煤矿低压万能断路器在手动的时候能分闸,电动的时候不能,是什么原因呢?望各位高手解答

网友A:
检查控制线路,是否能正常给出动作电压;进而检查内部电磁结构,电磁线圈是否良好.

网友B:
顶卤煮,里面的脱闸也是一个线圈控制的,所以你要拆开面板,检查你给的电压到了没有,或者有没有给出电压。

网友C:
不知道你的是电池供电还是外电源供电,再检查一下控制线路。

网友D(2013-08-29):
         分闸线圈     有问题  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