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7):
最近练习用手头的西门子CP340走MODBUS RTU与变频器通讯,根据变频器通讯协议,先在发送DB里填写RTU报文: 16#01  16#10.......等  ,通讯连不上,到官方论坛上看了好多,有说要以ASCⅡ协议填写:3A 30H 31H 31H  30H.........LRC  CR  LF  ,但还是连不上,我到底该怎么弄呢?我用的是FB103发送的(FB3不能用,200ms发送一次,后来500ms发送一次,和我没用接收有关系吗?)还请知道的解答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A:
cp  ptp中有CP340 下面有FB2接收  FB3发送,编写自由通讯可以的,FB103我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  ptp中有CP340 下面有FB2接收  FB3发送,编写自由通讯可以的,FB103我没用过。
我的CP340只能用FB103(官方论坛上说老版本的CP340就只能用FB103发送),并且和485通讯的仪表也能连上,就是和MODBUS RTU的变频器连不上,能否详细说说我在发送DB里装入RTU格式的:01 10 00 01 00 02 04 00 01 02 58 63 39(16进制BYTE)数据?还是把它转换成ASC字符装入发送DB里。谢谢啦

网友B:
你的CP340很老吗?发个订货号来看看。1CH01?
一般变频器的modbus RTU也是标准的16进制的。

网友C:
变频器是RTU?那不应该用ASCII啊.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现已找到,是由于通讯端口校验设置不一致所致,现在已能够和12台MODBUS的变频器顺利通讯上。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当初是由于只有老版本的1CH00的CP340,为了省1W多(CP341+狗),才逼不得已而为之。
感觉CP340走485,ASCII通讯就是像200的自由口通讯,给什么就发什么,关键在CRC校验和轮询要处理好,总算没白折腾,终于搞定了。

网友D(2013-01-18):
你好,我最近整做一个这方面的项目,能把程序发给我吗?cp340做主站,两台MODBUS RTU从站。谢谢!!syict_yzj@163.com

网友E(2014-09-12):
你好。现在我也是想通过cp340走modbus-RTU,但是程序不知道怎样弄好,能把程序发给我看下嘛。501628563@qq.com

网友F(2015-01-09):
你好。现在我也是想通过cp340走modbus-RTU,但是程序不知道怎样弄就是通讯不上,能把你的程序发给我看下嘛。我邮箱773770295@qq.com

十分感谢

网友G:
我也想要这个程序

网友H(2015-03-29):
最近在做关于CP430和变频器MODBUS RTU的通信实验,楼主提供点帮助吧 1418585633@qq.com加q咨询发点资料都行,谢谢楼主

网友I:
回复 楼主:
我是学生,我的毕业设计上用到单片机与PLC通过340点对点通信,实验室没341,不知道怎么写协议,能否把你的程序发我看下,wudi.zhu@foxmail.com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你的CP340很老吗?发个订货号来看看。1CH01?
一般变频器的modbus RTU也是标准的16进制的。
地心客,想得到你编写的200的MODBUS库!不知可否?出费用也可以的!当然免费最好!

网友B(2015-06-20):
回复 网友J:
发邮件给我,很久不上来看了  dixinke@163.com

网友K(2015-12-25):
能否把程序给我借鉴借鉴 谢谢;31494480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