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8):
当进行回馈制动时,电机向电网回馈电能。请问,计量装置是如何计量的?是不是根据回馈电量的多少自动减少用电量?

网友A:
是。馈电也有电量指标。比如,功率因数是超前还是滞后,一并计量。最好是在馈电时,还有其他的用电设备,比如照明、风机等用电设备,把所回馈的电能消耗掉。这样,用电计量的上口,就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电力管理部门也不会发出警告。

网友B:
反馈的电量最好同时被其它设备给消耗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反馈的电量最好同时被其它设备给消耗掉;
\
电表是不会倒转的

网友A:
并不是说,电表不会倒转的问题,而是电力管理部门,实时的在监控所有用电单位电量情况,一旦发现有任何一个用电单位在向公共电网馈电的话。立即发出警告。然后采取拉闸措施。也就是说,未经电力管理部门的特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许“并网发电”,否则罚之。

对于变压器二次侧下口的用电,就是本单位内部事情了。没人管你。不知道楼主是否明白这里的意思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释都很精辟。就是说回馈时,确实发电了,但是计量点以下的设备肯定不是一台,发出的电被本单位的设备消耗了,只会引起用量的减少,但不会向电网馈电。

网友D:
觉得1楼kdrjl老师回答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