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8):
今天公司有一台爱默生EV1000变频器坏了,故障现象是开机无显示,(后来发现是因为机箱上方的空调漏水进入机箱,水又流进变频器导致电源块炸了。)拆开主板检查发现电源振荡块2844炸了,旁边一贴片电阻5.1K开路,另有一电容100uf/35V电容无容量,因为生产比较急,当时就换了这三个元件上电,2844又炸了,一下就懵了,刚好我上电时啪地炸声给经理看到。给经理一顿臭骂,委屈地闷了一个下午,不敢再接着修下去了。下班回来坐在这里想了想,骂了就骂了,但工作还是要做下去,求咸老师指点一下。在此谢过!

网友A:
2844炸,一般不是自已炸,而是开关管炸了高压串进来引起炸.明白了这个关系就知道坏的东西会一大堆,看到坏的换了上电一般还要炸.

楼主:
谢谢楼上的老师,可开关管我当时查了,没有问题,开关管是K2225,旁边还有一个续流二极管。包括取样电阻都查过。

网友B:
这个怎么讲呢,修电源完全可以先屏蔽掉模块再检修啊,。或者你单独先给2844供电看看芯片是否启振了,其他的就好解决多了,特别要检查电源芯片的周边小电阻还有稳压管。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