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8):
如题,三相电机因为电路上的原因缺相,对电机会有什么危害,电机还会转动吗

网友A:
如果没有启动之前电机就已经缺相的话,电机就不会转动,有的电机会发出嗡嗡声。如果运转中的电机缺相,电机依然转动,但会造成带负载能力下降。长时间工作,电机会损坏。

网友B:
空载时有可能转,如无保护或保护失灵很快就会损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空载时有可能转,如无保护或保护失灵很快就会损坏。

你认真观察,时间长点你会发现有一股烟会冒出来,还带有怪怪的味道!

网友D:
不管有没有在运转,缺相电流是很大的,应该立刻关机,不然电机很快就烧了

网友E:
电机在缺相运行下 一会就烧掉了

网友F:
1楼回答得很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启动之前电机就已经缺相的话,电机就不会转动,有的电机会发出嗡嗡声。如果运转中的电机缺相,电机依然转动,但会造成带负载能力下降。长时间工作,电机会损坏。

网友H:
楼上说的都对!

网友I:
缺相应当是指缺一相电源;
看来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缺相有可能损坏电机。

网友J:
在运行中缺相,如果电机是空载,那就没事,因为此时相当于单相电机在工作。

如果是有负载而且负载比电机单相的功率大,那电机就会停下来,此时如果不停止供电,电机会因过热烧毁。

如果电机是停止状态缺相,电机也因过热烧坏(如果不采取断电措施的话)

网友K:
1楼的回答很到位,缺相+时间=烧电机

网友L:
缺相极易烧电机!

网友M:
电机启动会发出嗡嗡声电机丢转电流增大长时间运行电机会烧毁

网友N:
1--2分钟就会坏电机,没有保护你跑都来不及,我厂里上次就是,空开大了,接触器烧死了,我发现跑过去电机冒烟了。

网友O:
三相电机,一下就没货了

网友P:
   如果电源缺了二相,电机还能保住

网友Q:
电机会发热严重损坏

网友R:
引用 网友F:
1楼回答得很好。

网友S:
有专用的缺相保护器;

网友T:
缺相电机很容易烧掉。

网友U:
一楼说的不错。有些电机在空载或轻载时缺相也可以运转起来,但达不到额定功率,时间长了会发热甚至烧毁。

网友V:
回17楼,没有缺两相的说法,通过凸轮控制器控制的行车电机就是一相长期带电,然后通过凸轮控制器倒相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网友W:
没有工作时电机缺相时,电机发热,噪声大,电机不转。工作中电机缺相时,电机转动,电机发热,噪声变大,带负载能力下降,根据负载的轻重不同,发热,最终烧毁电机

网友X:
缺相时,电机会发出沉闷叫声,带载能力下降,电流会陡增,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