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8):
我想问一下现在各类工厂里配电柜用线的情况,是用软线呢还是硬线?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网友A:
软线居多吧

楼主:
谢谢,回复!请回复时告知您在什么地方用的,是什么线?主要为了调查。谢谢!

楼主:
一般家里装修用的是什么类型的线?

楼主:
自问自答:刚才网上找了一下,认为比较正确的是,有用硬线的,还有用软线的,但同样的线径软线比硬线耗能小,所以多数家庭选软线。

网友B:
主回路硬线多,控制回路软线多。

网友C:
工厂配电柜导体的选用,可能还与负载有关系;
楼主可能只是指绝缘电线。

网友D:
我实习时(98年)装配电柜用得还是硬线,不用线槽的,出来打工后就很少见到配电柜用硬线的。

网友E:
配电柜里的控制线路,一般都用软线(BVR).主线如果电流在60A一下用硬线(BV)线,电流在60A以上用铜排.

网友F:
一般情况,工厂配电柜主回路用的单芯硬线,控制回路用软线(或多芯软线),如此而已!

网友G:
我觉得软线比硬线好!

网友H:
这个要看电柜的容量,配线跟容量有关,必须参照国标进行配线,不然出问题或者发生故障,就麻烦了,造成重大事故可能还在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工控导航网:http://www.gkdir.com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软线比硬线好!
我觉得硬线比软线好,因为带电操作时软线容易碰线,危险!(比如更换接触器时)

网友J:
主回路一般用硬线,这样配线好看,二次回路一般用多股绞线。

网友K:
世界主流配电柜是软线,进线槽,而且容易操作。
至于软硬线没什么大不同,(特殊线缆除外)根据不同场合,那种方便施工,就用哪个。

网友L:
我们工厂是做配电柜的,我对于用线是不太清楚,我只清楚配电柜的柜体这部分。

网友M:
引用 网友B:
主回路硬线多,控制回路软线多。

网友N:
用的较多的还是硬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