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8):
ABB800变频器的两个AO点可以同时设为频率输出信号吗。哪位大侠使用过,给小弟指点迷津。

网友A:
引用 楼主:
ABB800变频器的两个AO点可以同时设为频率输出信号吗。哪位大侠使用过,给小弟指点迷津。
楼主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B:
这个不应该是问题,对于一个模拟量参数,理应重复使用。如有可能(不谈其是否合理),再设几个AO也是应该的。

网友C:
不行,不能从复使用

网友B:
如果不行,那就是ABB的问题了。把所有的参数统得太死了,用户的权限几乎为零。可怜。

楼主(2012-11-20):
谢谢 各位 我也现场测试了 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