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特VF10变频不启动

楼主(2012-10-08):
按键盘启动,端子启动,都不工作,也没有故障显示,面板能调出参数,也能更改,能储存,里面的电压都正常,不知道这是哪里的毛病,CPU板换一个就好,板子上的件都好,就是CPU集成块有几个管脚的电压和好板不一样,这是程序不对,还是硬件有坏的,过几天把CPU集成块数据发上来

网友A:
实在看不清,你这板子上面的具体芯片,不过,这种情况是cpu发出的6组脉冲电压没有送出去,具体的芯片是啥,我这还看不出来 要不你给我传个清晰点的图片呢。

网友B:
有可能输出脉冲信号的反相器坏了,不一定是CPU坏。

网友C:
看这块板子 是否返潮过 怎么那么多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实在看不清,你这板子上面的具体芯片,不过,这种情况是cpu发出的6组脉冲电压没有送出去,具体的芯片是啥,我这还看不出来 要不你给我传个清晰点的图片呢。
好像是美国德州TMP320LF2407单片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