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8):
看到一个模拟量的程序,(1)它先将AIW0数值用I_DI转换了一下,(2)又将转换完的数据用DI_R转换了一下,(3)然后才用转换完的数据与6400做了一个减法运算。
求大家给个详细的解释:为什么要经过前两步的转换,不转换能不能直接和6400做计算。必须要这样转换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一个模拟量的程序,(1)它先将AIW0数值用I_DI转换了一下,(2)又将转换完的数据用DI_R转换了一下,(3)然后才用转换完的数据与6400做了一个减法运算。
求大家给个详细的解释:为什么要经过前两步的转换,不转换能不能直接和6400做计算。必须要这样转换吗?

我很惊讶浮点数如何去与一个非浮点数做减法的,请贴出你的程序截图好不好呢?

网友B:
请问:
你的减法指令用的是什么数据格式的?

网友C:
减6400.0.应是可以直接减6400的(可能会有一些小区别).
转浮点是为了后面的转换,比如加减乘除浮点数.

网友D:
为了数据格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为了数据格式

就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