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8):
请问三菱PLC  FX1N -40MR     直流24V电源能带多少负载。我现有用到一个接近开关,和电梯上升或下降箭头指示灯还有按钮开关指示灯。

        工作状态就是一个按钮指示灯亮+一个箭头指示灯在亮+一个接近开关,不知能不能带的动,会不会损坏24V电源。

网友A:
应该不会。PLC自带电源有200MA.

网友B:
能带多大的负载,说明书上有注明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带多大的负载,说明书上有注明的

网友D:
FX1N-40MR  DC24V最大为400mA;

网友E:
应该不会。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内部有没有带记忆功能的功能指令,如果有是哪一条,具体怎么用

网友D:
呵呵;指令哪来的记忆功能;
你指的是掉电保持吧;

楼主:
不是掉电保持功能,就比如说当执行到某一个动作时,内部功能能把它记住这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