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8):
请教个问题欧姆龙plcc20p里面有单片机吗

网友A:
读程序的话 用模块电缆连接电脑
单片机的方法一般很少用的

网友B:
这个问下OMRON的客服

网友C:
肯定有单片机,但是不是通用的常见结构的单片机。

网友D:
PLC本来就是由高性能的单片机等组成的

网友E:
呵呵;C20P是非常老的型号;
用手编器操作;
另外如果你的C20P装的EEPROM程序卡的话,可以将这个芯片用专用的设备读出;

网友E:
呵呵;像C**P的系列,OMRON公司现在的客服不一定能给你答案;

网友A:
现在能明白C20之类的人不多了 呵呵

楼主:
哈哈 是很老的机器 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