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8):
三菱PLC FX1N-40MR输入直流电源容量不够用,如何外接DC24V开关电源,可以外接吗?

网友A:
看下你那PLC的随机说明书,里面有输入输出的各种接线图说明的

楼主:
好像说是输入不能外接直流电源啊

网友B:
可以用外接的直流电源,具体接线看说明书

网友C:
呵呵;输入用的光电、接近开关等电源可以用外部的DC24V供电;电源的0V连到PLC的输入公共端COM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