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9):
有一台上海晓磊变频器,110kw,接上电机,启动变频器,0—5HZ正常,5HZ之后,电机开始振动,接着变频器保护跳闸,显示故障为加速中过流。用示波器测量CPU的管脚,发现驱动输出的波形,在0——5hz是矩形波,5hz之后,矩形波上下端的线段端距几乎没有,矩形波的上下端几乎变成两条直线,直到50hz,都是这种波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A:
这么早就发贴了,看来你也是急慌了吧,嘻嘻。
请问你空机测过输出电压没有。怎么感觉像是缺相呢,0-5HZ,运行速度慢,可能有些情况还不是很直观的能反映出来。等频率高点,输出电压高些后,问题显现出来了,电机发抖就和缺相的现象是一样的。你可以先空变频测输出电压看看是不是平衡(可找三个60W的电灯泡接成星型也很好的能看有没有缺相)。对于你说的波型的问题,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个我也没有去深入研究过。每次测试驱动板好坏的时候,都是调到很低的频率,看看6路的信号中有没有缺信号的,有没有产生变型,幅度够不够什么的,只要6路一样,就OK

楼主:
不瞒你说,确实有点急。用指针万用表电压档单独测6路驱动输出电压,静态-8.5v,0-50hz时是3v,6路电压全都一样。接上15kw电机,可以正常启动,但是接上55kw电机,如上所述,不能正常启动。于是,用示波器测波形,发现了这种波形,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B:
可能是过载的原因啊

楼主(2012-11-08):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因为有模块坏了,换了4个,(共有6个模块),电机振动变频器跳闸,等到6个模块全都换成一个厂家的,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