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哪儿去了

楼主(2012-10-09):
此电机为永磁直流电机,直流电源输出12V,电机没工作时万用表显示12V,电机工作时万用表显示11.81V,电压哪儿去了

网友A:
当然是被“吃”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被“吃”掉了?

网友C:
这很正常。

网友D:
电源功率不够大,或者说是刚好够用。再大一点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网友E:
电源的内阻产生的分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电源功率不够大,或者说是刚好够用。再大一点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经验啊!

网友G:
5楼回答的最有道理。
任何一个电源,无论它的容量多么大,其内阻都不是零。不带负载时,测到的是空载电压,也就是它的额定电压。带上负载后,负载与电源内阻串联,加在负载上的电压是负载电阻与电源内阻串联后分得的电压,当然要小于额定电压了。

网友H:
带了负载后,电源产生压降,这只能说明,电源功率偏小。

网友I:
如5楼所说,电源内阻和导线电阻压降。

网友J:
接上负载后电源跌落较多是因为电源的功率不够大

网友K:
表也不可能这么准

网友L:
带动负载后 ,电压下降,说明负载功率较大,电流大

网友M:
引用 网友G:
5楼回答的最有道理。
任何一个电源,无论它的容量多么大,其内阻都不是零。不带负载时,测到的是空载电压,也就是它的额定电压。带上负载后,负载与电源内阻串联,加在负载上的电压是负载电阻与电源内阻串联后分得的电压,当然要小于额定电压了。
带负载后有分压情形

网友N:
电源的容量不大,不过也正常。万用表不错啊,福禄克的俺也使用的了。

网友O:
可以说是电源功率小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G:
5楼回答的最有道理。
任何一个电源,无论它的容量多么大,其内阻都不是零。不带负载时,测到的是空载电压,也就是它的额定电压。带上负载后,负载与电源内阻串联,加在负载上的电压是负载电阻与电源内阻串联后分得的电压,当然要小于额定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