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中多处乱码问题

楼主(2012-10-09):
软件中,很多地方,中文乱码,
有的可以在文本属性中修改过来,
但有的不知如何更改(如附件图中:符号库中EN60617中的书签),怎么才能彻底解决?

网友A:
亲,你没有上传附件!

网友B:
有的是因为 电脑 里缺少字体了才那样

网友C:
缺乏字体所致,加装字体吧。

网友D:
缺少字库,把别人(画图者)的文件复制过来才行

网友E:
图纸中的文字乱码:可以单独选中文字,然后改变字体为Times New Roman,就可以显示中文。也可以在设置中选择字体为Times New Roman,全局传送到图纸中,改变所有文字的字体。
EN60616的文字乱码:可能是复制时候生成的乱码。这些是书签,选中它,点击右键,选择编辑书签,自己输入中文就好了。

网友F(2012-12-10):
很明显11版前的符号拿来放在11版以后的版本里用了只能一个一个进去改。

网友G(2013-02-01):
字体,一般选择宋体或楷体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