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9):
原有设备为FX1S-10MR,其中Y0,Y1点修改过的,所以有高速输出。

把10MR的程序传到电脑上,再下载到10MT中,接线完全相同,但是伺服电机就是不动!

求助

MR的Y0,Y1两路输出改高速输出,我找到的方法(收集别人的)
把继电器去掉,连接线圈的焊接点用导线引出来,与驱动器的脉冲输入信号端连接,一定要加2K的限流电阻。

请问大家:这样改以后就和MT 的电路一模一样了吗?

问题解决:关键是PLC发出的脉冲要有5V左右,安川伺服才能接收

网友A:
呵呵;还是检查下线路吧;

网友A:
FX1S维修时碰到很多自己改的;改过的接线与MT有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让你检查一下接线;

楼主:
我 不知道他们内部修改过什么。只知道貌似加了电阻。

接线盒原来的一模一样

楼主:
外部线路和原来 一模一样,不知道 如何修改才能做好

网友A:
呵呵;如是是按上图改装的,接线方式当然不一样;

楼主:
那么用MT替代的时候,接线如何改才可以呢?

网友B:
看你画的图驱动器是不可能工作的

网友A:
图中的这种自己改装的方法是有电压输出的;
而原装的MT只是集电极开路输出;

网友B:
一种是用三极管就是把继电器线圈电压作为基极和发射为COm别忘基极加电阻,集电极作为输出那和MT一样,另一种直接串电阻输出那接线完全不同了。

网友C:
改很容易出错的,为什么不用晶体管输出的呢,价格一样的。

楼主:
版主 正解!!!

楼主:
防止仿造的手段吧

网友D:
改很容易出错的,为什么不用晶体管输出的呢,价格一样的。
三菱的晶体管的比继电器的贵一些

网友E:
路过看完留个记号,表示我来过。

网友A:
维修中碰到好多次MR改的;
可能改的人有以下原因:
1、只Y0 Y1改了,后面的还是继电器,可以直接带交流负载;
2、这种改后接线方便,不需要外接电源进去;
3、价格上MR的一般比MT的便宜10%左右;

当然如果买全新的,这样搞下就失去了三菱的保修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