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9):
众位前辈,我一直认为电焊机保护接地的接法,就是用铜线将电焊机外壳的接地螺栓和接地体相连。可是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了以下的描述:

 在2 . 1 节中已经分析得出电焊机的电击危险部位分别是机壳和二次回路, 因此, 必须对这两个部位进行保护接地。在电焊机的机壳上通常专门设有固定接地螺栓, 而电焊机的二次侧设有一组接线端子, 供连接焊钳电缆和焊件电缆之用。实施保护接地时, 采用铜芯绝缘导线将机壳与二次侧连接焊件电缆的接线端子连通, 再用相同的导线将其一端接在机壳的接地螺栓上, 另一端接到接地干线, 没有装设接地干线时, 就直接接到独立接地系统的接线端子上。

 照上面所述是将,电焊机二次侧的焊件电缆接线端子和焊机外壳接地螺栓相连再与接地体相连。本来电焊机在焊接时电流回路是,从二次侧的焊钳电缆--焊钳--焊条--被焊件--焊件电缆,回到焊机。那么现在不就可能从二次侧的焊钳电缆--焊钳--焊条--被焊件--焊件电缆接线端子--焊机外壳--接地体。那么就不仅会使外壳带电,而且可能烧接地线了吗?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不知怎么发表意见;且静看讨论。
不知通常的做法是如何的。

网友B:
说实话,我也不太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我也不太明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焊机二次与一次是分隔的,二次的一端与地与外壳连接,也就是与地同电位,其只与二次的另一端有电位差,与地同电位,何来外壳带电一说。焊接电流是通过二次侧电缆流动,接地线中没有电流,如何能烧接地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焊机二次与一次是分隔的,二次的一端与地与外壳连接,也就是与地同电位,其只与二次的另一端有电位差,与地同电位,何来外壳带电一说。焊接电流是通过二次侧电缆流动,接地线中没有电流,如何能烧接地线。
为何电流不会从接地线中流动呢?

网友A:
这个问题,不知相关标准中有无规定。
焊件电缆接地,可能是为了,当焊机一次侧、二次侧之间绝缘不良时,能够受到保护;
但在非正常、特别的情况下,好像存在焊接电流流过接地导体的可能,但此点又可归于规范操作的问题(而避免)。
另外,此处“接地”的概念,必须明确。

因此,对这个问题,如果能够找到标准的规定,或者权威的解释,则比较好。
但在正常情况下,因为接地的作用、外壳不会带电,也不会损坏接地线。

网友E:
一般我看焊机二次侧接地的我没看到有要求的,楼主可否给个权威点的规范或者标准?楼主描述的从道理上来看说的通.基本上我和7楼的看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