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什么是以太网

楼主(2012-10-09):
新手,虽然总是听说以太网,但没亲自试验过,网上也查过很多的资料。还是不太明了,“什么事以太网”。各位大哥大姐,指点一下。

网友A:
你一直在用的就是以太网.
最简单的,就是网线,用水晶头的,大多就是以太网.
用网线连接两台电脑.就是硬件上组网了.
当然,要两台电脑能找到,还要设置ip,地址.
再往上,要两台电脑能收发数据,要规定收发的格式.详细的看分层.
以太网和普通的串行通讯其实相似.
凡是用网线,无线,光纤连接的,一般要用到ip地址的,两台或者多台电脑连接起来,组成的就是以太网.是一种最普遍的多台电脑或者设备的通讯连接方式.
你上网来发帖,就是通过的以太网.
----------------你的题,我看了又看,没答错吧?

网友B:
是一种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一直在用的就是以太网.
最简单的,就是网线,用水晶头的,大多就是以太网.
用网线连接两台电脑.就是硬件上组网了.
当然,要两台电脑能找到,还要设置ip,地址.
再往上,要两台电脑能收发数据,要规定收发的格式.详细的看分层.
以太网和普通的串行通讯其实相似.
凡是用网线,无线,光纤连接的,一般要用到ip地址的,两台或者多台电脑连接起来,组成的就是以太网.是一种最普遍的多台电脑或者设备的通讯连接方式.
你上网来发帖,就是通过的以太网.
----------------你的题,我看了又看,没答错吧?
谢谢,这样说比书上讲的简单明了多了。谢谢喔

网友C(2012-11-22):
简单说就是用交换机、路由器等设备架设起来符合TCP/IP规范由大家一起来共享信息的一个平台,即我们平时上网时用到的网络。
MOXA交换机 MOXA串口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