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9):
请求各位师傅,三菱FX1N系列模拟量如何编程,(任务是监控报警)模拟量0--5v可直接在输入端Ad1.Ad2输入,不用模块。谁有这样的梯形图或者帮我编个梯形图,我的邮箱 fjlwhyx@163.comO 谢 谢!!!

网友A:
参照对应模拟量模块的使用手册;

网友B:
不用模块?你想怎么弄。。。

网友C:
不用模块也行????

楼主:
我这是仿三菱的没有手册,模拟输入是一体的。

网友D:
三菱也有个FX1N-2AD-BD模拟量输入扩展板,这个基本上不用编程,读取的数值有对应的特殊寄存器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