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9):
在一个焊接工位上有两台NACHI机器人,两台有互锁程序

但有时候会出现一种情况:当两台运行到互锁那一步骤时,两台机器人同时都不动了。

不知道如何解决,生产的时候也就偶尔会出现这样的状况,请大家帮帮忙

型号是SH200-03

网友A:
可能是干涉区设定的问题,同时进入干涉区了。 nachi的这边干涉区我不是太清楚,查一下资料再回复你。
直接用信号干涉吧
QLL1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