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9):
现在哪个家庭没有几台电视?
  提示解决机顶盒一台一机收看,变一台机顶盒让多台电视收看的方法思路,机顶盒的原理就是将数字电视信号变为传统模拟全电视信号,机顶盒的前端设置了智能收费卡,可以在未来设置开关,随意开放或者关闭每个机顶盒客户的电视数字信号,机顶盒的作用就是将有线光缆中的数字信号变成模拟全电视信号,机顶盒的后半部分就是一个遥控板,代替原电视的遥控电路,遥控选台,假如在机顶盒内部调谐器的输入端取出全电视模拟信号,外引出一个电视插座,再接一个电视分支器,可以用三分之、四分之、六分之等等,带两台电视、三台电视、五台电视。 。。。彻底破解机顶盒一台一机的垄断,大家可以找懂电子电路知识的人帮助改装,花费不足十元,气死有线电视的全国垄断!本来机顶盒厂家完全可以生产一带二、一带三、一带四的机顶盒,但他们就是不做,助纣为孽,实在是不平啊。
  在内部调谐器的输入端取出全电视信号。在机顶盒的输入端是压缩的数字信号,经过解调后是输出全电视信号。该输出端也就是内部调谐器的输入端。
  在内部调谐器的输入端取出全电视模拟信号,外引出一个电视插座,再接一个电视分支器,可以用三分支、四分支、六分支等等,这完全可行(为了阻抗的匹配建议用分配器,以减少电视机之间的干扰)。最好在分配之前加一级超高频放大(约补偿10db)分支分配带来的信号损失。
  机顶盒的工作原理:输入压缩的数字信号,解码后得到全电视信号,经过内部调谐后再中频放大,鉴频后分离输出视频和音频。经过外部连接到电视机的视频音频输入端子。改动过程不需要割断原机顶盒电路,只需要用75欧姆的馈线加1000P左右瓷介电容(防止外接时短路对原机的影响)在全电视信号输出点焊接一下,把75欧姆的馈线的外皮接地(所谓接地,是接机顶盒的公用地线,也就是电源的负极)就可以了。
  祝你们都改造成功,以后别再麻烦去背大锅锅了呦!

网友A:
有没有成功改造的  出来一个

网友B:
是这样的吗?你也太小看它们的技术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全部解决问题?(不排除有人破解,但,,,,,,)有线电视运营商本身就是一个“恶霸”后台太阴???

网友C:
这个真有可能吗?会不会吃官司?

网友D:
真的可以吗
说点有技术含量的!
回去咱也练习练习~!

网友E:
   单位有人研究过,但没有成功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单位有人研究过,但没有成功

看来也不是那么简单就能搞定的

网友G:
看了看,比较复杂的说!

网友H:
他说的是大家看同一个台。

网友I:
老的机顶盒直接在射频输出接一分几的分频器就可以看没加密(不收钱)的节目。
现在已经是N代(现用第4代),只有手掌大小,输出只有高清输出(电视必须有高清功能),那还有模拟信号?

网友J:
这个、办法不行哦!

网友K:
呵呵;几台都是同一频道,只有一个遥控器的话很简单;

网友L:
求技术详解
楼主    可以做个步骤技术详解么    要带图的    楼主成功破解过么

网友M:
哈,还真有人对这个感兴趣?每个机顶盒配一张智能卡,并且是由电视站锁定配对的,把卡换到另一台机顶盒就无效,我实验过了。
那个“一个机顶盒带多台电视机”的产品,隐瞒了关键词“只能同时看同一套节目”。我倒觉得它最大用途是你可以接上录像机或者DVD,然后全家所有的电视机都能一起看了。

网友N:
正如楼上说的,改装后是几台电视收看同一个台吗?如果是这样就没有必要改装了.一定要改装后,几台电视能收看不同的台那就成功了.要气死有限电视台.我期待.......

网友O:
这种肯定是不合法的,而且改也不是普通人能做的事,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