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9):
远程IO输出模块16R错误灯不定期闪烁,负载接的是是中继线圈,中继常开控制燃烧器的电源。当所有燃烧器开启时没问题,大约半小时后IO模块16R各个输出指示灯一直闪烁,导致中继也跳动。断电后再启动燃烧器,16R模块输出正常,无跳动。不过这期间燃烧器温度也已达到设定值。是否为模块内部电源部分出现问题

楼主:
还是不是有可能为总站的通信速率问题,是否应该减小由3设为1.

网友A:
用的哪个型号的远程模块?

楼主:
三菱的16R输出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