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9):
我一台两用机,以前都是当电脑显示器用的,现在想用来看电视,但遥控器丢了,调不到TV模式,电视下的按键也坏了,买了一个万能遥控器,想问下在PC模式下万能遥控器能设置好吗?或都有什么办法没?

网友A:
那就用万能遥控器手动寻码吗!仔细看说明书??

楼主:
手动寻码的话在PC模式下不会出现音量加减提示.

网友B:
这种显示器用万能遥控器不行的
还是把按键修好吧

网友C:
你用的电视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