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9):
三相四线制电网中,零线与地线具体有什么区别?
  请给简单准确地说下,

网友A:
   三相四线制中,三相的公共点称中性点,也称零点,从中性点引出的线称中线也叫零线。只有三相平衡时零线上无电流和大地一样。不平衡时中线上有一定的不平衡电流流过。地线是接大地,任何时候大地电位为零,如果变压中性点也接了大地,那么零线即中线与地线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接的地点不同。。。。。。。
   根本区别在于:零线构成工作回路回电网,三相不平衡时有电流,而地线起保护作用叫做保护接地回大地,对地没有电压也没有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相四线制中,三相的公共点称中性点,也称零点,从中性点引出的线称中线也叫零线。只有三相平衡时零线上无电流和大地一样。不平衡时中线上有一定的不平衡电流流过。地线是接大地,任何时候大地电位为零,如果变压中性点也接了大地,那么零线即中线与地线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接的地点不同。。。。。。。
   根本区别在于:零线构成工作回路回电网,三相不平衡时有电流,而地线起保护作用叫做保护接地回大地,对地没有电压也没有电流。。。。。。。。。

网友C:
工厂供电系统中,常用的有TN-C和TN-S系统,现在多为TN-S系统。

楼主:
这么解释还是有点不清楚。
  现实中的有三相四线制,变压器的中点都是接地的,而且此时如果你站在地上用手触摸220V电线,肯定会触电。
而此时问题又有了,为什么零线已经通过变压器接地了。而此时又需要在用电端又要设立专用的地线。

网友D:
多层保护,实际在变压器那端就是一根线,

网友C:
那么,楼主思考的结果,是什么呢?
或者,考虑到了哪些可能的原因呢?

网友E:
这么解释还是有点不清楚。
 现实中的有三相四线制,变压器的中点都是接地的,而且此时如果你站在地上用手触摸220V电线,肯定会触电。
而此时问题又有了,为什么零线已经通过变压器接地了。而此时又需要在用电端又要设立专用的地线。

工作接地,

网友F:
根据具体的要求而说的,零地公用的场合下,零线是工作需要和相线构成回路工作的,中电流大,地线是保护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