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9):
是这样,线圈的阻值基本没变化,没有破损,只是过热。
1、导线的绝缘等级过低?
2、线圈里面有细小短路匝?
3、使用当中吸盘散热不良或是别的什么原因?

网友A:
电流和电压是什么状态,超没超额定值

网友B:
磁回路间隙过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