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9):
A/D转换得到的8个12位二进制数据存放在D0-D7中,A/D转换器的输出数值0-4000对应温度值0-1200C,在X0的上升沿,用循环指令将D0-D7中的数据转换为对应的温度值,存放在D20-D27中,设计出梯形图程序。有会用三菱PLC 编写出来这个程序的吗?万分感激啊!!

网友A:
呵呵;先用你对应的AD模块或温度模块上手册直接编出对应的程序;
如果是温度模块,直接读到的就是温度;

网友B(2013-02-14):
用直线方程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