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9):
  如上图,是M440开关电源的实物图,图中表的R 与下面原理图中的R6相对应,现在开关电源能起振,可以说是能正常工作,但是奇怪的是工作一会之后,R发烫,3844 的5 ,7脚电压14V左右。图中1号位置是个三端稳压,输入有8伏左右,输出是5伏。其他各路输出都在30伏左右。现在怀疑输出电压都偏高,但是电源又能工作。因为第一次维修这种,不知道每路的电压都应该是多少伏才是正常。有维修过的同仁,麻烦告知下,不胜感激!

  去除图中标的所有次级输出,电源也能正常工作,5 7 脚还是14伏电压,似乎没什么问题,但是装上主板之后,变频器无显示。主板应该是没问题的,回头想想,电源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现在就是不知道从哪下手了。

  现在一直没找到图中R发烫的原因,还有就是标的6 7 两个地方的三端稳压输出不知道是多少伏。

网友A:
检查下VD2有没击穿或漏电

楼主:
VD2 开关管 3844 都换过试了,R还是烫手。

网友B:
咸工的书中介绍说7、5脚电压约为20V左右?再查查。

楼主:
3844 7 5脚电压典型值应该是16V,我这里少了2伏。但应该是正常的呀。真心不懂怎么回事

网友C:
你指的哪个电阻发烫

网友D:
看看电容 是否正常

网友E:
接上假负载,看5v输出是否正常,如正常主板有问题

网友F:
5V是否正常,查PC3的基准电压2.5v, PC2光耦有没有问题。

楼主:
实物图中左上角的标R的那10几个电阻发烫。
440的电源部分没有原理图中的TL431和光耦反馈,现在测量5 8脚5伏正常,2脚也有2.5伏左右。似乎已经正常了,但是那几个电阻就是发烫。不知为何。
有没有修过440的朋友,能否告知实物图中标的次级输出电压应该是多少伏才是正常的(实物图中标的序号:1.2.3.4.5)

网友F:
你没有带负载吧? mm440 5.5KW变频器稳压反馈是18.5V,如果不带负载电压是不会正常的。

网友G:
好东西学习了。http://www.gkdir.com

网友H:
检查一下发热的那些电阻,有没有老化阻值变小的情况,再查一下PC817

网友I:
换一下电容C1试试看,C4 R6 VD2是吸收电路应该没问题。7脚电压正常是16V,另检查VD1,最好直接代换!

网友J:
要是找不到什么问题,就代换一下变压器

网友K:
有的电阻工作起来就是有点烫,但这个温度要凭经验断定

楼主:
这个要是有图纸就好了,没有图纸找不到反馈回路取自哪里。主要是反馈回路出现问题

网友L:
你这个可以参照我发的KV2000变频器开电源原理图去维修,反馈是取子变压器的自供绕组,用二极管隔离开的。不是每个电源都做的是从次级引入稳压反馈信号的。

网友M(2014-07-17):
兄弟
电源正常的
是你的主板有问题

网友N:
再也不见反馈结果。。。。求解时的心态荡然无存啊。。。。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