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9):
最近一个项目用到三相可控硅式电力调功器(PAC03I)给电加热管供电,调功器与电加热管之间由交流接触器控制通断。在接触器断开负载的情况下,给调功器供电,调功器在待机情况下(即未触发状态下),输出侧仍能测得电压,200v左右;给调功器运行信号,使其处在‘触发’状态下,输出侧输出电压测得为380v。按照产品使用说明书描述,待机状态下应该无输出。猜测可能是没带负载的原因,后来先通过接触器将负载先接通,再测试,待机时,输出侧电压测得0v,运行时测得380v。本人非常不解的是:未带负载情况下,调功器的可控硅未触发状态下为什么输出侧还会有电压?此种情况对设备是否会有损害?百度了一下,有人说,是器件的弱击穿现象,不影响使用。
希望对此方面有研究的大侠们,帮忙解惑,不胜感激~~

网友A:
弱击穿?没听说过!应该漏电流引起的吧?查一查可控硅的参数!漏电流还不小呢!

楼主:
一般 什么情况下会有漏电流呢?

网友B:
这个是一个假电压,你负载是星形还是三角接法,星形的中性点有接零线或底线吗?你可以把接触器装在调功器的输入端。可以电话我18916056681

网友C(2012-11-14):
可控硅虽然没有触发,处于断开状态,但是并联在可控硅A,K极的RC吸收电路一直有电流通过,空载时的“漏”电就是这个RC吸收电路引起的,“漏”电流不大,对设备没有损害。

 做好的解决方法是:采用无RC吸收的电力调功器!(我们公司的调功器采用数字触发模块PTC7876,可以不用RC吸收,可控硅照样可靠工作),详细资料在百度查找一下:“PTC7876”,或向Lintv@163.com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