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9):
我现在有5路输出信号  去控制执行器   但是这5路不能同时接通     一次只能选择其中一个    应该怎么设计

网友A:
继电器?PLC  控制什么  输出什么?把有的 硬件列出来。

楼主:
是5套plc   输出的电压信号控制的  水泵     我是想怎们设计   能简单便捷点

网友B:
再加一个PLC或让5个PLC加互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再加一个PLC或让5个PLC加互锁

网友D:
是5套PLC,还是一个PLC控制5台水泵?
另外,PLC的品牌型号。

楼主:
谢谢啊    知道啦

楼主:
你好
是五套plc     控制水泵   是我们做的实验装置     不过不能同时控制     我见学长用几个空开来控制输出信号   控制水泵 感觉 怪怪的

网友E:
五套plc,控制几个水泵,PLC之间相互通讯吗,,类似互锁电路样子吗,,,,说的清楚一点

楼主:
不通讯 的    这是个简单的实验实验设备  初衷是让大家学习这几套plc    独立 的  分开的

网友F:
用5路输出各自控制一个继电器,利用最先吸合继电器常闭触点切断其它继电器的供电,达到禁止其它信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