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9):
求助 各位师傅   丹佛斯变频器FC300 55KW  负载是 引风机 运行到40HZ时 就报 过压 变频器外壳 颤抖  该变频器遭雷击 可控硅坏了一个 上面的预充电电路 二极管击穿 现在全部修复了之后 还是一样  变频器到40HZ时 外壳颤抖 不知道到底是怎么造成变频器颤抖的  只要听见变频器有颤抖声音 就报过压了 不报警时正常  想不明白 求助各位师傅了 谢谢

网友A:
见机惯性在大了吧

网友B:
1.变频器没修好;
2.参数设置被工厂复位了吧?需要重新调试。

楼主:
参数是整个拷贝过来的参数没问题   他边上还有一台一样的设备 好用就这个不行 我带75KW电机空载 没事

网友C:
三项输出平衡吗

网友D:
把载频降低一些试试

网友E(2023-09-12):
求教老师傅,请问故障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也碰到一台丹佛斯变频器,现象一模一样,望指教,感谢!

网友F:
17762592136   微信同号 丹佛斯专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