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9):
求助 富士变频器 P11S  75KW的 驱动电路 用的推挽式 三极管 是多大的啊  本人新手 请师傅们赐教啊  那两个管子烧糊了  不知道用多大的 管子替代啊    谢谢师傅们了

网友A:
有6路每路都有管子的,你可以看看其它几路管子是什么型号,然后网上百度一下用什么管子代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