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9):
在电气控制线路中怎么选择空开的容量?
例如,一个90kw的星三角启动电机,电线的截面积,各个接触器的容量,空气开关的容量该怎么选择?

网友A:
这是一个大众题,欢迎各位作答;
我好多年没选开关了,不记得以前是如何选的了。

网友B:
应该大于负载电流的15%吧

网友C:
应该1.1倍。

网友D:
可我看到的版本是1.25倍

网友E:
断路器脱扣特性分为A、B、C、D、K等几种,各自的含义如下:  A型脱扣特性:脱扣电流为(2~3)In,适用于保护半导体电子线路,带小功率电源变压器的测量线路,或线路长且短路电流小的系统;  B型脱扣特性:脱扣电流为(3~5)In,适用于住户配电系统,家用电器的保护和人身安全保护;  C型脱扣特性:脱扣电流为(5~10)In,适用于保护配电线路以及具有较高接通电流的照明线路和电动机回路;  D型脱扣特性:脱扣电流为(10~20)In,适用于保护具有很高冲击电流的设备,如变压器、电磁阀等;  K型脱扣特性:具备1.2倍热脱扣动作电流和8~14倍磁脱扣动作范围,适用于保护电动机线路设备,有较高的抗冲击电流能力。

网友F:
5楼介绍的很全面。

网友G:
顶5楼,好专业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