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0):
电路施工技术,防水胶布,绝缘胶布,哪个先缠?    根据是?

网友A:
我们是先用绝缘胶布缠导体部分,后用防水胶布缠,再用绝缘胶布缠。里面层最短也最薄,防水层次之,外面层最长也最厚。里层是为了防止防水胶布与导体粘在一起,以后维修施工不方便。最外层是为了保护防水胶布受外力损伤。

网友B:
同感,最讨厌的就是防水胶布与导体直接相缠,维修的时候要撕半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先用绝缘胶布缠导体部分,后用防水胶布缠,再用绝缘胶布缠。里面层最短也最薄,防水层次之,外面层最长也最厚。里层是为了防止防水胶布与导体粘在一起,以后维修施工不方便。最外层是为了保护防水胶布受外力损伤。
好经验

网友D:
防水胶布,是指哪一种胶布?
一提起,楼上几位都知道,可见是常用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防水胶布,是指哪一种胶布?
一提起,楼上几位都知道,可见是常用的了。
其实就是自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
其实就是自粘
哦,谢谢!

网友E:
先缠绝缘胶布,再缠防水胶布。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同感,最讨厌的就是防水胶布与导体直接相缠,维修的时候要撕半天
   我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处理起来很麻烦

网友G:
这些都是经验的问题,我看我们这的维修就有的先缠防水胶布了

网友H:
一定是先缠绝缘胶带,与电隔离,再缠防水胶带

网友I:
我一直是先缠绝缘胶布,再缠防水胶布。

网友J:
一楼说的好!电信,移动等基站天馈线的接头处就是采用这种方法,而且必须是3M的,联通的不知道是不是3M。

网友K:
我们这里一个购物广场施工,要求缠三层胶布,最内层用PVC胶布,中间用高压防水橡胶带,最外层要用黑胶布。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先用绝缘胶布缠导体部分,后用防水胶布缠,再用绝缘胶布缠。里面层最短也最薄,防水层次之,外面层最长也最厚。里层是为了防止防水胶布与导体粘在一起,以后维修施工不方便。最外层是为了保护防水胶布受外力损伤。
我们也是这么干

网友M:
按规程是先防水胶布,然后是绝缘胶布,虽然这样以后维修不方便,但防水性能是最好的,如果先缠一层PVC再缠防水胶布导线接头的防潮防水性能达不到要求。

网友N:
我当时刚做电工的时候是先用水管密封胶布先在接口上封一层,然后再用电工胶布进行绝缘保护,这样做可以防止电工胶布的不干胶渗入接口导致出现接触电阻。至于防水胶布,则是最后再用,也就是最后一层的保护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先用绝缘胶布缠导体部分,后用防水胶布缠,再用绝缘胶布缠。里面层最短也最薄,防水层次之,外面层最长也最厚。里层是为了防止防水胶布与导体粘在一起,以后维修施工不方便。最外层是为了保护防水胶布受外力损伤。
英雄所见略同,呵呵。楼主这个经验非常好

网友P(2015-01-08):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先用绝缘胶布缠导体部分,后用防水胶布缠,再用绝缘胶布缠。里面层最短也最薄,防水层次之,外面层最长也最厚。里层是为了防止防水胶布与导体粘在一起,以后维修施工不方便。最外层是为了保护防水胶布受外力损伤。
这样应该比较规范了。

网友Q:
先绝缘,再防水。

网友R(2015-02-27):
基本上就是一次OK,用防水绝缘胶布!

网友S:
我们这里就一种胶布。PVC 绝缘胶布。省心。就这一种。爱用不用。

网友T:
先防水后绝缘,这样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