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0):
触摸屏与PLC通信连接不上,触摸屏在进入界面后刚开始显示编辑画面,过6、7秒后显示PLC没有响应,这是什么情况?这两个东西我一个月之前还用过是可以通信的,通讯线我也用万能表侧过是导通的,触摸屏3个指示灯PWR电源亮,CPU闪烁,COM灯没亮。触摸屏感觉没什么问题可以检查,通讯线路OK,是否是PLC有问题?请各位师傅帮下忙!谢谢!

网友A:
电缆、通讯设置等方面好好查一下;

楼主:
ZCMY版主,请问松下PLC与步科触摸屏连接需要设置哪些通讯参数啊?

网友B:
松下正常是9600 8  1 奇校验
认真看触摸屏手册

楼主:
是啊,默认就是这样的啊!

网友C:
目测楼上 波特率不一样。。还有其他优点不一样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师傅的回答。
主要是刚开始设计的时候这边COM口连接错了。
PLC与触摸屏连接都是自动匹配的,参数的话用默认的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PLC NO RESPONSE说明电缆没有问题,电缆没连接好的话是COM ERROR或者SOCKET CONNECT ERROR。

网友A:
一般屏与PLC的连接电缆,买屏的时候直接由供应商提供;大多是免费的,而且不用考虑匹配问题;

网友D(2013-03-11):
感觉还好的,比较容易上手的

网友E(2015-07-26):
引用 网友D:
感觉还好的,比较容易上手的
在编集人机时地址RA到RF都是错的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