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0):
手头有太富士面板端子都能给定它频率,但是启动后频率一直为0HZ,也没输出!
恢复出厂设置故障还是一样,求助有这方面经验的大师交流下经验。在此先谢过~~

网友A:
好象端子上有个OH要与CM短接。

网友B:
逆变模块可能坏了,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有运行信号,但频率不动作。

网友C:
呵呵 试试端子指令能不涨频率 要是能涨的话 FWD或REV端子和CM短接 在面板启动 要是这样也不行的话呢 主控板故障

网友D:
检查一下频率源对吗,

网友E:
富士的机器很多时候面板开机外部开关也要短接的。

网友F:
仔细的看看说明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