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型接法接电阻

楼主(2012-10-10):
三个电阻接成星型接法    有一个电阻小于其他两个电阻的阻值  造成小的电阻两端电压小于其它两个电阻的端电压   我觉得造成这种情况应该是R=u除以i   即电阻小了造成  电压减小   但有些资料说电压应该是相电压=更号三倍的线电压   那位高手给分解一下

网友A:
星型接法的中心点接零线吗,线电压与小的电阻两端电压小于其它两个电阻的端电压,这是两码事

楼主:
星型接法  中心点  肯定不接零了   三个电阻尾接在一起

网友B:
三个电阻阻值不一样,中性点肯定偏移,

网友B:
(但有些资料说电压应该是相电压=更号三倍的线电压),这是在三个电阻阻值完全一样的情况下的结论,你用欧姆定律算一算,假如三个电阻都是500欧,或者其中一个是300欧,看看两种计算结果

楼主:
同意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