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0):
三相四线制中一般零线都是要通过变压器接地的。而此时用电用户家电又要专门设立一根接地线。有这个必要吗?
  而用漏电保护器是要通过接地才能被触发的。此时可以看出零线与地线是有区别的。
    请专业人士给予解释下。

网友A:
在我国新的配电系统都是采用三线五线制的供电系统,从安全的角度来说零线和地线的区别还是比较严格的。

网友B:
楼主是问,既然零线是接地的,为什么(居民用户)还要另外设置接地线吗?

网友C:
错。从变压器过来的是零线,不可以当接地线使用。接地线需要重新做。

网友D:
零线虽然接地了,但它是当供电用,接地需要从新接的

网友E:
防止发电厂过来的零线断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零线虽然接地了,但它是当供电用,接地需要从新接的

网友G:
零地还是应该分开

网友H:
这叫TN-s 系统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叫TN-s 系统
错,TN-C-S系统。
我单位就采用此系统,很多配电站六七十年代建设的,采用三相四线制,92年要求全面改三相五线制。

网友J:
楼上朋友说的非常好

网友K:
TN-S系统系三相五线制,有各自独立的N线和PE线,用万用表测N线和PE线,呈低阻状态

网友L:
从变压器到配电房是TN-C,再从配电房到其他配电箱是TN-S,在配电房零线和底线还是接在一起,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M:
在配电房用TN-S系统

网友N:
中线、零线、地线这个的区别应该没搞清楚吧?
中线:也即中性线,从电源(即星形接线的三相变压器)中性点引出的导线;
中线分为两种即接地与不接地;如果中性线接地,则是指从中性线引出一根线与埋在地中的接地极相连接的导线,这样的中线也叫接地线或者地线。凡从电源中性点引出并和相线一起通向负荷侧的中线如果中性点是接地的则此中线叫做零线。

网友O:
PE线与零线有区别,PE线是地线,一般没有电流或电流很小(用电设备的接地电流一般都是感应电流);而零线尽管接地了,但在零线上有工作电流流过。所以两种电缆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网友P:
不用地线可以电机换零线,我厂里就是不用地线,所有电机接零线。

网友Q:
这个属于重复接地的,更加的安全!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在配电房用TN-S系统

我这供电局做的配电房,只有零线,没分开,还要自己在总配电箱那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