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埋电线、电缆断了,用什么仪器可以准确测出断点在哪?

楼主(2012-10-10):
地埋电线、电缆断了,用什么仪器可以准确测出断点在哪?
这方面相信有很多人处理过相同问题,请把宝贵经验分享出来吧!

网友A:
只知道有这样的设备,但具体就不清楚了

网友B:
高压测试仪.高电压低电流.对电缆进行通电后在故障位置会出现击穿短路的声音,一般电缆埋在地下0.8米左右不易听见.但能够通过电流计算得到电缆的故障地点位置.,要注意的是电缆的总长度,以及电缆的走向.精确度一般在1米左右.我厂有两条240mm2的埋地电缆出现过故障,都是用该设备检测到的.

网友C:
有专业测试工具啊。。。

网友D:
埋地下啊。。。。没玩过。。呵呵
小单位,直接是380V 到配电柜 前面不用我们管。~
嘿嘿

网友E:
有种电缆测试仪可以,只需把发射器端夹着电缆一段,接收器沿着电缆方向行走,当你走到电缆短处,接收器会有声音提醒。这个产品我给客户代购过,型号是Fluke 2042 电缆探测仪,不知道福禄克现在还销售不,不过,这个好像墙壁里电缆可以,埋在地下的效果不是很明显。如果是埋在地下,好像英国雷迪出的有很NB的产品,不过价格很贵。

网友F(2017-05-09):
用地埋线路径故障测试仪T-200,地埋漏电点定位,线路走向测试,

网友G:
现在什么设备都有